楼主(2011-02-15):
台达或三菱PLC,有没有这种指令,实现一段寄存器全都加上一个数值或另一个寄存器?
PS:不能用FOR-NEXT循环或偏址(觉得太烦了)
现在是一句一句写的,很繁琐。台达里有个矩阵指令可实现段与段的与、或、同或、异或、比较等。但没有数值运算的矩阵指令。
希望用过该指令的指点一下,或者对于D0~D7都要加上D100到D0~D7这类问题有更好的方法也可以交流下。。。不盛感激!

网友A:
都可加上调用该段程序

网友B:
这个用变址做不麻烦,很容易理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变址做不麻烦,很容易理解的
同意变址这个思路,应该是最简单的可行办法

楼主:
谢谢~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现成的指令就直接用指令好点。

网友D:
三菱Q系列BK+指令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