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能变频故障

楼主(2011-02-15):
一台易能110KW变频器
会跳E13模块故障,温度在68度左右,一天跳闸两三次!
加装了散热风机两台
有的驱动电容失容,更换了驱动电容测量了驱动带载能力都正常
六路316 J  7、8脚光耦二极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测量压降为1.450  1.455  1.430  1.145   1.390   1.389
连续用了七八天不跳闸,工作电流170A左右,温度51度,结果还是跳E13,复位又能工作
查故障记录电流为365A、直流回路为502V
后认真查IGBT模块为400A,但IGBT的二极管五路压降为390,有一路为409
不知正常不?
接小功率电机各个数据又正常!
是IGBT问题,还是驱动316J光耦低效?
新手请教!

楼主:
高手
都不在啊

楼主:
今天我还发现
那个IGBT二极管压降测量为409
表笔用力加压又为正常的390
不知是不是内部的二极管是多支并联,有些断了用力加压又接通了?

网友A:
查下相关线的插头以及电源是否都正常,高手们都旅游去了。

网友B:
估计是IGBT问题,如果是316J的话小电机也应出现同样故障。你说E13是模块故障,看你的意思只理解为过热,还有可能是老化压降过大。这台机用了多长时间?国产机的散热脂太差,拆下模块你会发现是硬化的,加快模块的老化损坏

网友C: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运行中有较大温升,可能与IGBT导通压降过大有关,因功耗大而发热。
另外,当运行电流大时易报故障,可能存在干扰造成。或触发引线(应用双绞线)、功率器件的布局等原因引起。AJ316的14脚与16脚之间有一个小电容,为消噪电容,请对比检测一下,若此电容容量变小或失效,易引入干扰,造成误保护动作。注意不可随意加大此电容值,会使保护灵敏度降低。
还要注意一点,故障信号有可能电流互感器及后续电路报出的。可能为电流检测电路的基准电压(工作点)漂移或存在有元件不良。运行中可监看电流值与并与实际输出值相对照,若差异过大,则为电流检测电路不良(误报过流故障),非驱动电路故障。若基本相符,则为上述故障原因。
未接手过具体电路,上述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此变频真的很的搞
可能整体老化了.用了五六年了
电源驱动板用了两个开关电源,主板与驱动电源是分开的,开关电源初级吸收回路用的是630V 103电容与200K电阻并联及SF1600二极管
主板开关电容103有一个有点发黑,拆下测量又是好的
不知是否温升高吸收电容瞬间短路,造成电源瞬间低下驱动丢失,又恢复驱动过流!
要不故障时电流363A.DC502V
变频是连续运行八九天跳闸E13

网友D(2011-08-13):
我现在也碰到,易能的,一通电就显示E013;
单独给电源板跟电脑板通电显示就正常了(没接驱动板);
问题是不是驱动板引起来的呢?

网友D:
易能跳E013 ,是驱动板316J 反馈给电脑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