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等待电工高人 !这个电源线在中国用会坏吗?

楼主(2011-02-15):
听说这里电工高手云集 希望能找到完美的答案 现谢谢各位了
我在日本买了个照相机 充电器是100V-240V的 在中国应该能用 但是充电器还有一根电源线 插头上写着 7A 125V
这个电源线在中国用会坏吗?我对电一点也不懂 希望高手帮我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A:
日本人家庭用的都是110V的。我们用的是220v的。你的充电器的适用范围在此范围之内。完全可以用,不会坏。这样的问题不需要电工高手,只要懂一点就可以的。

网友B:
插头上写着7A 125,即只能承受7安培电流,125V电压,不能用在220V电压上。

网友C:
安全起见找个变压器220v变110v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日本人家庭用的都是110V的。我们用的是220v的。你的充电器的适用范围在此范围之内。完全可以用,不会坏。这样的问题不需要电工高手,只要懂一点就可以的。
没问题!

网友E:
第二个图上写着电压输入范围100—240V 频率50--60HZ 输出8.4V 400毫安左右。
第一个图 应该是通过(第二个图)变压输出的额定值吧。。

网友F:
没有问题,放心用吧

网友G:
100-240是电源的电压都可以用的
而另一个插头我看是插到相机里的写着是7A125v,是输到你相机里的
这这种充电器的100-240的电源,出来的电压就是125V的
也就是说你150v的电压输进去,他出来也是125V,你220V,他也是125V的
就像很多笔记本的电源一样的

网友H:
第二张图上标注输入100-240V,输出8.4V 400mA,可以用。

网友I:
不会吧 老大  一个照相机不会有很大电流的  无需担心

网友J:
请放心使用

网友K:
按照图的说明,完全是能够用的

网友L:
能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M:
呵呵,在日本买就在日本用,这样,什么问题都不担心。

网友N:
第一张图是电源线,第二张图是充电器,    充电器没问题能用,至于电源线125V7A,在你的充电器上使用没问题,你的充电器电流远小于电源线的标称电流。所以电源线不会发热。

网友O:
如果这是条考试题的话,LZ要更换一根耐压等级超过220V的电源线。7A的最大电流是针对125VAC的测试条件的,低过125VAC没问题,超过就不行了。
当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就无需如此较真,国内做的耐压220VAC质量不一定比欧美125VAC的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嗨呀,你个好好的人,干吗用日本狗的东西呀
难道你想跟他们一个德行?
中国现在能做出数码单反吗?

网友Q:
都说了 我就不说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H:
第二张图上标注输入100-240V,输出8.4V 400mA,可以用。

网友R:
以后少买日本的货

网友S:
同意9楼的见解。

网友T:
没问题,应该是指插头的参数

网友U:
宽电压,可以用

网友V:
以前用koyo的plc,100-240,接220能用,但烧过几次电源,最后加了个变压器ok了
最好还是能个变压器

网友W:
引用 网友B:
插头上写着7A 125,即只能承受7安培电流,125V电压,不能用在220V电压上。

网友X:
没事标注了输入100-240V,主要考虑到国内电压波动范围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