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5):
今天调试变频器,发现变频器空载试验时进线电流不一致,A相25安,B相和C相电流为15安左右,出线电流基本一致,不平衡电流不超过10%,再有发现操作台频率为60HZ,而变频器操作键盘上只有46HZ,在操作台不管怎么操作电位器,操作台和变频器操作键盘上频率都不能再升高,请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请你检查一下变频器参数中的(上限频率),一般清况下厂家输入的都是50HZ,如是50HZ请你把它调到自己所需要的最高频率。

网友B:
检查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是否有限制给定信号?或者实际值限幅?

网友C:
可能另有问题吧,电流相差也太多了。

网友D:
空载的这么会有电流?是不是变频器输入380V电流不平衡,我认为要检查1:进线电压是否平衡。2:变频器输出电压。3:变频器主回路整流部分(三相整流桥)。

网友E:
应该是轻载试验吧,空载的话,不会有进线电流的。
进线电流不平衡,刚开始时碰到这类问题,我也很迷惑的,想了想,有了答案。
即使三相电压平衡度很高,由于三相整流器件的参数差异,也就是,整流管的导通深度、导通内阻不一的原因,输入电流总会有较大的差异,如楼主测量所得出的结果。带载时,随电流的上升,三相电流的差异会变小一些。一般变频器,甚至是进口变频器,三相输入电流总有所差异的,好的机器差异小一些。电流相差较大的机器,可能整流桥的温升会大一些,影响使用寿命(也说明选用三相整流桥的质量差一些)。但短期看来,不会影响正常运行的。
频率上不去,如2楼朋友所言,则有可能是频率上限的设置问题。须调看和修改相关参数值。

网友B:
变频器的交流调速系统,空载运行时当然要有电流了。为什么呢?

因为,交流异步电机运行,必须要建立励磁电流,否则,电机是转不起来的。那么,不同功率等级的电机,空载运行的励磁电流也不同,但一般情况其空载运行的励磁电流,最少也要占到电机额定电流的25%或以上。

所以,变频器系统空载运行,输入是有电流的!

网友E:
看来我对空载的理解有偏差了。我的理解是,变频器空载,是变频器的输出端空置,不接东西,此时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基本上为零。变频器接入电机,即使电机未带负载,但对变频器来说,也是轻载运行。此处,变频器的空载和电机本身的空载,是不相同的。变频器已接入电机,即使电机是空载运行,如楼上朋友所说,变频器肯定是有运行电流的,也因此时电机空载的原因,变频器输入三相电流的不平衡度会较大一些。

网友B:
哦,是这样呀,其实如果变频器的输出不接电机的话,变频器自身会报故障的。因为许多变频器都有对负载悬空有检测的,以防止电机与变频器的连接开路。

网友F:
变频器不带负荷运行是要报警的,操作台频率不一致要修改变频器参数,使可调电阻0~10V时对应的频率与设定的最大频率相一致。

网友G:
设定值电压或电流和变频器内部频率设定校订问题

网友H:
空载电流那么大?真可怕。是不是电流表有问题啊?被变频器干扰数值不正确了。
至于频率问题,还是看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否超过了设定的变频器电机功率和额定电流,如果超过了,国产的变频器就是自动降频来防止功率不匹配导致的电流输出过大问题。

网友I(2013-06-23):
主要是供电的三相电压,差别太大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