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6):
今天用变频器带400KW电动机空转(新电机),周波为50HZ,运行几小时后,轴承温度高到67度,电机启动前盘车正常,空转时用听针测听电机声音也正常,空载电流也正常,且三相基本平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轴承温度高到67度?在装前加过一次黄油,是不是油加多了的缘故?假设是又怎么放油?

网友A:
工作在67度应当算时正常范围吧。

网友B:
1.假如说运行了几个小时达到67度,而且不再上升了,即达到热平衡了,那还是属于正常的。无事;
2.黄油不要多上,转子的轴承室有存黄油的地方,但是太满了,就不好。没地方放,除非拆了转子,清理黄油。当然高速运行中,多余的黄油也可能被甩出来,没有关系。只是记住了,不要随便加油,而且每次加油的量不能多。好像是以克来计量的。要看说明书或制造商发布的要求。

网友C:
2楼的说法是对的,67度如果不再升温就数于正常,另外轴承室的黄油不能加的太满,加满后也会造成轴承温度偏高。

网友D:
应用没问题,正常!

网友E:
看看载波频率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