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6):
     我用的是永宏FBS-MC系列PLC,台达VFD-M等系列变频器,现在要用RS485通讯方式,通过人机写入频率设定数据到PLC,再通过PLC控制实现变频器的调度,调速要求是起动加速--稳速运行--快速减速--停止,正反转都一样的要求。PLC通讯指令是用FUN151写入吧,但其SR、WR参数是如何设定呢?如变频器要求是20HZ起动,50HZ运行,5HZ减速,其中起动加速、减速频率是一定的,而稳速运行频率是可以通达人机改变的。请高手指教,如何编写程序才能达到以上要求呢?谢谢了!
                                                                                                    邮箱:jg90126@163.com

网友A:
modbus功能是FUN150~

在Winproladder中编辑通讯表格会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