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2N流程指令?

楼主(2011-02-16):
(无正文)

网友A:
你想说什么问题?注意611步 ,有个Call P10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当D215,D210没有赋值或者赋值为零的情况下为什么S1不能启动?

楼主:
P10 这段子程序已经写啦,其中就是D215 D210 这2个寄存器值不为零时才能运行这段程序,为零时这段程序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