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2-16):
FX2N-4AD-TC  CH1  CH2 坏了 ,CH3  CH4还能用吗   有影响吗?     急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你怎么判断CH1  CH2 两个通道坏了?
能不能用实际试下也很方便的

网友B:
这就要看模块的A/D转换共用部分了,你可以将CH1  CH2 改接到 CH3  CH4 试一下,很方便的。

网友C:
可以用的,各通道之间不影响

网友D:
呵呵;关键是CH3、CH4是不是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