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6):
请教咸工,解决浪涌问题,;;屡烧整流模块应在空开下口加什么参数的压敏,11KW变频器

网友A:
加压敏电阻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好多变频器输入电路本身已装有压敏电阻。加装三相输入电抗器效果最好。如果不便,用电容补偿柜上用到的XD型高频扼流圈(额定电流25A的)3只代用,对抑制浪涌,也有较好效果。

若选用压敏电阻,应选用击穿电压值为820V以上的元件,如MYG14k821。流通容量选大一些好,但体积也大,如选用MYG16k821。

网友B:
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