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

楼主(2011-02-16):
FXON中有时钟吗,如果写程序,如何使时间不停

网友A:
时间要走的,不过可以向对应的寄存器中写入数值来更改时间值

网友B:
FX0N没有时钟功能;

楼主:
版主,能搞个时钟吗

网友B:
呵呵;换FX1N吧;
FX0N需要时钟卡;

网友B:
如你非想在FX0N上加个时钟功能的话,配个FX-EEPROM-4C存储器试一下;

网友C(2011-04-06):
1N的有时钟用软件中时钟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