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

楼主(2011-02-16):
请教大侠,如何改变FX0N中COM1变COM3

网友A:
软件 在线 菜单下的通讯设置里可以更改的

楼主:
把plc中com1永远变com3,通讯只能用com3,用com1出错

网友B:
呵呵;这与PLC无关;
COM几是你电脑上,查一下你电脑硬件属性,然后在PLC软件设成相同的COM口就对了;

楼主:
com口能改,没错,下一次又变com1,我意思,com口始终为com3囗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脑上为COM3,在通讯设置设成COM3,以后只要不改会自动默认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