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6):
一双速电机低速还能转,但是高速时就短路。(就是接触器一闭合就把空气开关顶掉了)。高低速用转换开关调。请教了。

网友A:
低速能转?能正常带负载吗?如能估计马达问题不大,如不能只有重绕了。再查下电路是否有故鄣。

网友B:
拆掉电机线,单独试一下你的转换开关。

网友C:
双速电机的控制回路是比较复杂的,即然这台电机低速能够运行,绕组问题不大,请你仔细检查一下控制回路的动作清况及接触器复位清况,是不是接触器动作不灵敏犯卡或触点粘联造成的短路,排除外围故障再判断电机的绕组。

网友D:
仔细检查电动机和转换开关的接线,看是否有误。

网友E:
是呀,测试下就好了

网友F:
检测电机绕组,还有高速的控制回路,就可以,看看是元器件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啊

网友G:
双速电机就那么几个东西,分开检查就行了吗!

网友H:
双速电机高低速绕组是两个独立的绕组。高速时开关跳闸,这就说明高速绕组绝缘
已经击穿短路了(匝间短路)。只能更换高速绕组了。还要注意检查高速时,低速是否已断开。最后就是观察高低速时方向是否一致,两者方向不一致必定会产生很大的电流造成跳闸的。

网友C:
双速电机高低速绕组是两个独立的绕阻?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解答。
今天再试机器的时,高速又可以转了,但是在第三次启动时又出现了跳闸。
该异步电机是三角和2星星接法。

楼主:
会顶楼的师傅:低速时可以带负载。

楼主:
回三楼师傅:我把电机端的6个接头拆下,单独试高速控制及主回路是,空气开关不跳。

网友I:
那就是角接触器一相没有断开.

网友J:
有点疑惑,是在高速启动时空开就被顶掉了吗?

楼主:
回楼上:”是在高速启动时空开就被顶掉了吗“。是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电机的启动电流过大,使空开动作。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