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7):
OK6410开发板,按照相关说明安装好开发环境后安装BSP,然后在启动S3C6410_DEMO.sln时,提示找不到以下文件:
“\WINCE600\OSDesigns\MyDesign\MyDesign\SDKs\SDK3\SDK3.sdkcfg”
打开“\WINCE600\OSDesigns\S3C6410_DEMO\S3C6410_DEMO\S3C6410_DEMO.pbxml”文件,可以看到其中包含了SDK3.sdkcfg

 <SdkCollection Name="SDKs">
   <Sdk Name="Item" Filename="%pbworkspaceroot%\SDKs\SDK3\SDK3.sdkcfg" />
   <Sdk Name="Item" Filename="%pbworkspaceroot%\SDKs\SDK1\SDK1.sdkcfg" />
 </SdkCollection>
可是不管怎么找,就是搜索不到该文件。

请大侠们指教了,谢谢~~~

网友A:
点击确定后,不要管它,直接 Clean & SysGen,第一次没有编译过,再次编译一次就通过了。
因此,上面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略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