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急

楼主(2011-02-17):
请问 额定电压380V的熔断器可否用在220V的回路中呢???   看起来应该不可以吧!!!
貌似正泰  德力西都没做220V的熔断器

网友A:
能用,只要电流量合适就行。

网友B:
电流一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只要电流量合适就行。
那 这额定电压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C:
额定电压高的可以用在低的地方,反之则不行。

网友D:
认为以上回复是正确的;
猜测,如果额定电压不够,可能影响绝缘、灭弧能力等。

网友E:
高耐压可用于低耐压 低耐压不能用于高耐压
直流的熔断器可以用于交流 交流熔断器用于直流必须降压使用

网友F:
可以的话换成空开不就得了

网友G:
有的回路将熔断器换成空开是不可以的,特别是快速熔断器,空开保护是迟缓的,对电子元器件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H:
高耐压可用于低耐压 低耐压不能用于高耐压

网友I:
这个也分是否在变频器上用

网友J:
好像不可以,

网友K:
电流差不多就可以吧

网友L:
还有不明白的直接问7楼好了

网友M:
对电压也是有要求的!
不过我们一般用不到那么精确

网友N:
总之,高额定电压的可以用于低额定电压场合,电流亦然,但可能会有保护不到位之嫌。同时,安装大小也要看看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C:
额定电压高的可以用在低的地方,反之则不行。

网友P:
可以的,电压等级主要是说明耐压能力的

网友Q:
只要电流量合适,高压可以用于低压,反之不行。熔断器不能换空开,空开是有延时的,熔断器是快速的

网友R:
同意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