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停电保持区域

楼主(2011-02-17):
用台达PLC,请教一下各位,
1. RAM,ROM,EPROM,EEPROM,FLASH这些存储区,PLC里有的是哪几种?
2. PLC的非停电保持区(如D0,M0)属于哪种?    停电保持区(如D500,M600)又属于哪种?
3. PLC的停电保持寄存器和非停电保持寄存器在运行速度上有无差别?
谢谢~

网友A:
存储类型与PLC型号有关;
停电保持区有的用的是EEPROM,有的则是用电池或电容保持的RAM;
写入速度RAM肯定会快一些,但这个除非你整个写入程序,单调用一二个数据是感觉不出来的;

网友B:
1、这些PLC中都会有,RAM,ROm每台PLC都会有,EPROM基本上现在不用了,EEPROM与Flash根据PLC厂家的不同选用不同。
2、非停电保持区:RAM   停电保持区:EEPROM与FLASH
由于EEPROM与FLASH有读写次数限制,为延长其使用寿命,一般都不会即时写入,而是以间隔时间写入。
3、运行上无区别,因为大家都在RAM中运行,只不过一定时间写入存储器一次而已。

网友C:
两位的回答已经全面;可供参考。

楼主:
谢谢了,那可否这么理解:
比如停电保持D500和非停电保持D0,这两个实际上都是RAM,所以运算速度上没有差别。当PLC断电时,PLC内的电压检测到断电事件,触发一个内部中断,把停电保持的D500写入EEPROM中。PLC上电时,再把EEPROM中的读回来。
也就是说,平时使用的非停电保持区和停电保持区都是RAM,而EEPROM另有一块区域和停电保持区形成一一映射的关系。
大神们,是不是这样滴?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