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7):
目前用PLC编程遇到一个问题无法解决

一共有4个设备,进水阀,出水阀,水泵,液位信号

要求是检测液位开始

液位信号小于15时,水泵关闭,出水阀关闭,进水阀开启

液位信号上升到40时,水泵开启,出水阀开启

液位上升到50时,进水阀关闭。

液位下降到40时没有动作。下降到15时才有动作。

但是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指令来实现。

希望会的人能提供下帮助!

下面是流程图

系统开启----检测温度>30时接通----------检测液位>40时-----------水泵开启,进水阀开启,出水阀开启
                                     检测液位>50时-----------进水阀关闭
                                     检测液位<15时-----------出水阀关闭,水泵关闭

网友A:
S 置位
R 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 置位
R 复位

Regards

置位复位指令我想过,但是置位了之后就无法断开了,必须要用复位指令才能断开

我现在需要前面的系统开启信号断开时,后面的所有设备都要停止,如果后面使用了置位信号,那么前面的系统启动信号和温度信号都起不到停止作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 置位
 R 复位

 Regards

置位复位指令我想过,但是置位了之后就无法断开了,必须要用复位指令才能断开

我现在需要前面的系统开启信号断开时,后面的所有设备都要停止,如果后面使用了置位信号,那么前面的系统启动信号和温度信号都起不到停止作用了。

下一个Network上可以写LD SM0.1
                              R  XXXXX

又没有规定让你一个Network中写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 置位
  R 复位

  Regards

 置位复位指令我想过,但是置位了之后就无法断开了,必须要用复位指令才能断开

 我现在需要前面的系统开启信号断开时,后面的所有设备都要停止,如果后面使用了置位信号,那么前面的系统启动信号和温度信号都起不到停止作用了。

下一个Network上可以写LD SM0.1
                               R  XXXXX

又没有规定让你一个Network中写完了。

非常感谢您!

您的意思是,后面的network里面写SM0.1,然后后面再跟一个复位指令是吗?
这样可以吗?不会逻辑上有错误吧!

楼主:
楼上的大大你好,你看这样能实现吗?
如图

如果1和2都导通了,那么3就开启了,
在导通的情况下,我现在需要2断开,3不断开,1断开,3就断开。这样可以实现吗?

还有置位指令下面的???是什么意思啊?不懂,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代表需要输入要复位的位数。

请你在你的编程软件中查看Help或者翻阅S7-200的系统手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大,太感谢你了!
好人有好报!
祝您2011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