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7):
?:铁管钻台阶孔时,需要有一个接触到管面的信号,再转换为深度信号来控制深度,(要求精度高正负0.2mm),现在怎样来做这个装置?

楼主:
请老师详细说明。3Q!
现在生产用的是伺服+PLC来控制调节深度,但有时候因管不直(管径4寸,7.5寸。9寸,长度9米左右)深度偏深,有什么好点方法来解决?
请老师们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