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7):
我看三相异步电动机既有星型接法,又有三角型接法,对一个确定的电机怎么接是固定的吗?还是两种接法都行?这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电动机的Y/△接法,是电机的抽头输出线决定,如果电机输出接头是三根的话,它只能用于Y形接法。电机输出是六根线的话它即可以是Y,又可以是△,这就要看电机铭牌上的要求。就380V电源来说,Y形接法对中性点是220V,△形接法它的相间是380V。

网友B:
三角形接法每相绕组承受是线电压,星形接法每相绕组承受的是相电压.具体用什么接法要看电源电压和绕组的额定电压

网友C:
一般的来说3kw以下的电机都是Y接的,3kw以上的都是角接的...

网友D:
虽然是两种接法都可以,但是主要还是根据你所使用电机带的负载的轻重以及负载运行的需求情况来决定的,

网友E:
电机的铭牌上有接法的,承受的电压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F:
是Y接还是角接要看绕组的耐压和电流是否允许。支持3楼。

网友G:
电机的Y/△接法是针对电压等级来说的,一台电机采用Y接还是△接是根据电源电压来决定的,Y接电压高但电流小,△接电压低但电流大。

网友H:
对应的输入电源电压不同;

网友I:
电机铭牌上都有,自己认真看,咋接都有说明!

网友J:
电压电流转矩都不一样

网友K:
具体用什么接法要看电源电压和绕组的额定电压

网友L(2014-05-12):
关于接地这个问题主要看电机的具体参数,电压,功率等一些列参数来决定
我公司热情欢迎国内外有识之士和广大朋友与我们密切合作,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谋求规模效益,以便促进双方共同发展和提高。以优质的服务、完美的品质欢迎广大新老客户前来洽谈业务!
主营;西玛牌高压电机、低压电机、交流电机、直流电机,Y/YR系列,JS/JR等系列产品及其配套控制设备,并可根据用户要求开发设计非标产品。公司下设配件部可为您提供质优价廉的原厂电机配件;修理厂可为您专业维修国外各类型电机、发电机及相关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