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7):
我公司一些设备的PID参数很难调节,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调节才合适,所以,请教各位老师:PID参数怎样调节才最合适?它的范围一般为多大?我在此多谢了!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经验法来进行凑试相关的参数。但由于被控工艺参数不同,则凑试时的PID参数初始范围是不相同的,不知楼主的控制参数是什么?

网友B:
这个关键是参数的设定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关键是参数的设定上

网友D:
参数的范围是很大的,关键是你控制什么?

楼主:
主要是加热设备,我们有些设备对温度设置要求有点高,因为不知道怎样把参数调节到更好,所以很为难

网友A:
对于温度控制系统,按经验法PID的参数设置范围大致如下:P 20-60%、Ti3-10分、Td 0.5-3分。整定时可以先把Ti放至最大、Td放至0,先按纯比例整定比例度,得到较好的过程曲线后,把比例度放大1.2倍左右,再减小积分,得到较好的过程曲线后,在这个积分时间下再调整比例度(减小),看过程曲线变化来增减比例度,较满意后再加入微分,微分时间是从小到大的进行改变。反复调整几次就可以得到满意的4:1衰减曲线了。

楼主:
多谢DLR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