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7):
低温水槽使用方法:首先检查仪器水阀是否关闭,外循环二只接口是否已接好。加水水至适当高度,然后将仪器的电源插头插在容量不小于1.5千瓦有“接地”的电源上。

1、按下电源开关至“ON”,电源指示灯亮表明机内电源已接通。如此时制冷指示灯亮表明水槽内 温度高于设定温度;如此时加热指示灯亮表明水槽内温度低于设定温度,将开关拨向设定位置,设定您所需温度,此时机器已进入工作。再将开关按向实测位置,显示温度为水槽内实际温度,机器进入自动控温状态。

2、低温水槽需要外循环,将外循环两只接口与其它设备接好,将循环开关按向“ON”,此时循环泵开始工作,进入外循环状态。

3、 如需制冷速度快,在水槽内加防冻液,防冻液与水的比例为1:1为宜。
三、低温水槽注意事项:
1、 水槽内未加水之前不能进行加热工作,即调温旋钮按逆时针方向旋转到0℃位置,以防损坏加热管。
2、   如初次使用循环泵压力不足,把外循环两只接口前面一只用软管接入水槽内,后面一只用软管接好高于水槽盖,然后使循环泵工作,停止连续二至三次即可。
3、 该仪器搬运、清洗不可倾斜45℃。
四、低温水槽维修保养:
1、 仪器长期不用,应将水槽内的水排除掉,擦干净,放置干燥通风处。
2、 实验用水最好用蒸馏水,以免箱内出现水污,影响仪器性能指标。

低温水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