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7):
我有个小项目,要用PLC在短时间(1S左右)采集一系列(100个左右)的不同数据,并储存,采集完以后,要取出来求一个平均值,我想把它存到DB块,但不知道怎么实现,求教各位高手!

网友A:
100的数据累加,然后除以100,最后送入DB。

楼主:
我需要先储存,再取出来累加和算平均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需要先储存,再取出来累加和算平均值

论坛的前辈写过如何使用间接寻址的文章,你可以看一下,其中的例子就是如何使用间接寻址复制数据,虽然和你的要求略有不同,但是仍然有参考价值。

间接寻址完成了数据的采集与存储,同时间接寻址完成了数据的读取,自己编写个加法,也就OK了。

不过就个人来看,还没有看到过某一通道要累加100次求平均的,基本上连模拟量的滤波都不会使用那么多次……

整个程序也不会超过30行代码……属于非常简单的应用

楼主:
在论坛上搜到了你对别人的回复,也是间接寻址的问题,受教了,再次表示感谢,可惜由于我注册时乱填的资料,网站把我的号给限制了,不能给你加分,对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