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7):
小弟愚钝,问个低级问题:
      我有个电柜,电气原理图上有线号1、2、3、4、5、6、等等。而电柜实物电线标号在原理图线号前面又加了个数字,如51:1
        、  47:2、   16:3   等等。冒号后为线号,那冒号前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51:1
51表示安装单位编号,1表示接线编号。表示该线从编号为51的电气元件中过来的。

网友B:
可按以上所说,核对一下实物,应当就可以理解。

网友C:
图与实物对照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与实物对照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E:
每个设计者都有一个编号思路,根据实际看

网友F:
一般是原件的位置号

网友F:
元件的位置顺序号

网友G:
原件的位置号

网友H:
对,元件的位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