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7):
为什么变频器键盘上显示电机的运行频率为50HZ,而从主板上DA1和ACM接到操作台上的表计显示有60.7HZ,原来DA1输出端子设置为给定频率,后来我把它设置为实际频率,运行电机结果仍然是一样的,操作台调节电位器,使操作台上的表计显示有60.7HZ时,变频器键盘上显示的频率才为50HZ,请问各位高手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网友A:
线路上总有一些误差,关键将操作台以键盘上显示校

网友B:
呵呵;外置的没有校准好;

网友C:
检查两地显示的源参数是否一致呢?

网友D:
线路问题或是设定有误

楼主:
该改成多少?
你好,你说的是修改“DA1输出上限调整”对吗?原来设置的是30%,应该改成多少?

网友E:
应该是变频模拟输出没设置好吧

网友F:
说白了就是比例对应不一致

网友G:
模拟输出标定的问题 或者是信号线路干扰厉害

网友H:
操作台上的显示表与变频器输出的模拟信号不匹配或显示表没调好。

网友I:
应该为标定问题

网友J:
变频器键盘上显示的频率才为50HZ

这个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