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7):
各位大侠:

    求助啊,我用GT01怎么不能显示部件啊,但是插入字符串,和画线条,都能显示!

    打开部件库,并插入GT01的部件库,就是 不能显示咋回事啊????

网友A:
用的软件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软件是哪个版本?

我用的是最新版本 GTWIN 2.0A的,
问题已解决,是没有连PLC,手册上写道"基本画面上只配置了灯部件或信
息部件时)置换的参照存储器的值为不存在的值就不会显示“
用过其他品牌的触摸屏没有这个显示问题,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