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8):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永宏FBe系列的PLC模拟量与数字 量是怎么转换的?
比如
1。输入一个按钮的信号输出一个0--20ma的信号或者0--10V的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2。输入一个0--20ma的电流信号或者一个0—10v的电压信号使输入信号到达某一个值时,输出点有输出信号!
程序怎么写啊?

网友A:
呵呵;这个信号直接接到变频器上就可以了,还通过PLC干嘛;

网友B(2012-03-03):
哈哈,多此一举啊!

网友C:
输出模拟量时把电压或电流值写到对应通道的寄存器中
输入模拟量时用比较指令进行比较然后输出数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