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Ghost问题

楼主(2011-02-18):
一键Ghost重启后出现symantec Ghost 11.0.2 Copyright (c) 1988-2007 symantec Corporation.All rights reserved然后回车出现An internal stack overflow has causeg this session to be halted change the STACKS setting in your CONFIG.SYS file,and then try again 在按什么键都不管用了,重启还是关机后在开机都出现symantec Ghost 11.0.2 Copyright (c) 1988-2007 symantec Corporation.All rights reserved,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我该怎么办???

网友A:
搞不定就拿到电脑店去吧;

网友B:
你这可能是品牌电脑,联想等都不能用ghost

网友C:
其实我对此问题都是一个方法:重装系统,哈哈

系统装在C盘,然后程序什么的全都装在D盘
这样出现什么程序问题时候直接重新装系统就可以了
万能啊

网友D:
万能的F11

网友E:
可能是品牌机的问题。不如用其他的系统盘做一下吧。

网友F:
遇到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重做系统,反正也方便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搞不定就拿到电脑店去吧;

记着把照片删删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搞不定就拿到电脑店去吧;

记着把照片删删掉
没有艳照 无所谓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搞不定就拿到电脑店去吧;

记着把照片删删掉
QQ用户照片也关注一下

网友J:
换光盘盘的ghost或U盘版的ghost试试

楼主:
哈哈,那就从做系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