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37W与PLC不能通讯

楼主(2011-02-18):
更换同型号触摸屏RPOGACE GP37W2-BG41

PLC类型MELSEC-FX(CPU),

GP SETEP

baud rate:  9600
date length:7
stop bit 1
parity bit :even
date flow control:er
communication format: rs323c

数据下载到电脑再传送至新屏后,出现(02:FF) 报警,与PLC连接电缆线绝对是好的,还是同一根。后来还换回老屏,就好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新屏中的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当然是了
和三菱一般是422的

网友B:
如果两个设置相同,用的是同一条线同一台PLC,那要怀疑你那台GP37W2的通讯口了;

网友C:
GP系统画面没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