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8):
三菱F500 15KW  启动后没频率   恢复出厂值没用  更换CPU板好    请问此CPU板哪里有问题可以修复吗?

网友A:
返厂维修吧,CPU板子一般就是更换

楼主:
cup更换成本太贵    有人会修吗?

楼主:
更换芯片953B之后频率上升后又马上降为0,之后又跟原来一样启动后频率显示0.00

网友B:
呵呵;这个一般只能是三菱特约维修处才能处理;

网友C:
我的变频器是上电后二分钟才有频率

网友D:
三菱变频器 维修
今天我也遇到了! 改成PU模式了就是没得频率!奇怪得很!主板坏了就麻烦了! 我只会驱动和电源部分啊!

网友E:
我试过是主板上一块4运放IC虚焊,但忘了是那一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