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8):
求FX系列2AD模块采集4--20mA信号的样例程序,是来自压力变送器的4--20毫安信号,量程0---30MPa,超过25MPa输出一个报警值那位大侠有时间帮小弟发个样例呢。

网友A:
就是from/to指令,看看手册就可以

网友B:
可以用;标准的输入量程;

网友C:
之前我也在论坛发个这样的贴子,原来手册上有,不难

网友D:
可以先画个坐标,4--20毫安信号,量程0---30MPa可以画出一个斜线,可以算出25MPa对应多大的模拟量,也就知道对应PLC内多大的数值,然后PLC中用指令读出当前值,和算出的比较控制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