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8):
三菱F740-S75K变频器,启动时跳E.THT,查说明书是变频器过负载,多次复位后有时可以启动,但电机振动大、发热异常。工频供电,电机运转正常,没有了变频器时的异常振动和发热。检查变频器设置,转矩提升P  0是2,说明书中其初始值是:6/4/3/2/1.5,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0.75K/1.5K----3.7K/5.5K,7.5K/11K----37K/45K,55K/S75K以上),是不是应该设成1.5的,却设成2了?上限频率P 1是30HZ,加速时间P 7设为200S,电子过电流保护P 9  设为145A,说明书FR-F740-S75K-CHT的输出额定电流(A) SLD   144(122),并没有设小了,PWM频率选择P 72设为出始值2,说明书中该项的范围是:0----15/0----6,25,该项的内容是可以变更PWM 频率   显示设定值KHZ  在0时表示0.7KHZ,15时表示14.5KHZ,25时表示25KHZ,   变频器容量不同而不同。(55K以下/S75K以上),该怎么理解着句话的意思?这一项选择2应该没有问题吧?不知道变频器问题出在哪里?
是不是输出电流互感器检测错误,致使CPU判断失误才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A:
带载运行中,测量一下输出三相电压,是否有断相或不平衡现象?若有,是逆变电路或驱动电路的问题;若输出正常,可能为转矩提升设置过高,引发磁饱和,引起变频器过载,电机发热。

楼主:
带载运行中,注意测量了输出三相电压平衡,那就是转矩提升过高了,将转矩提升P  0 调小至1.5带载试一试,看问题是否可以解决,谢谢咸工的指点。

楼主:
另外,不知转矩提升设置过高,是如何引发磁饱和的。转矩提升的本质是什么?

网友A:
为保持电机的恒磁通特性,需使电机的运行频率与运行电压成比例,所谓VVV/F控制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变频器的频率变化范围并非与电压变化范围完全一致,如0-50Hz对应0-380V。在频率起始段,若电压与频率相对应,则因起动转矩太小,不易起动电机,为增加初始起动力矩,采用转矩提升方式,人为抬高频率初始段的起始电压,以提高起动能力。
但若起始电压过高,致电机磁通过密,引起磁饱和(相对电感量减小),则运行电流会大为增加,易引起电机绕组发热,电机易堵转等现象。
如调整转矩无效,也要找一下电机或负载方面的原因。也可采取加长起动时间等方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