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连接不是圆点

楼主(2011-02-18):
请教连接的地方为什么不是圆点,

楼主:
我是菜鸟请教是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好,还是功能没有选对,请热心人帮助,多谢了

网友A:
好像就是这种连接方式!和点一个意思!
你用的是不是EPLAN ELEC 呀!

网友B:
你这是原理图还是接线图?
我没有用过该软件,但这种表达方法,能够表示是连接。
线条T接就可以表示连接,不一定要有圆点;
只是以前有要求,在一份图纸中要统一:用圆点表示连接就均用圆点表示,用T接表示就均用T接表示。
现在不清楚。

网友C:
你设置的问题,不管你用哪一种软件,都可以选择连接处显示为点的,一般在选项里面,我用的电气cad

网友D:
点开页面菜单中的设置选项将“正确的装配图”前面的钩钩去掉。

楼主:
谢谢浩色之徒,把钩去掉就变成圆点了,多谢楼上几位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