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8):
求助:在660v、37KW变频器的控制柜里我加入了制动电阻,然后加入轴流风机两个(尺寸是15cm,380v、现在忘记了具体的参数)帮助散热,轴流风机通过控制变压器(660v变380v、200VA)带动,另外还要带动一个的交流接触器(660V、100A)和一个继电器。现在的问题的辅助变压器的进线端老烧,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控制变压器选型太小?还是变压器质量不太好?还有、谁知道15cm、380v轴流风机的功率是多少??????
请大家指点!!!!!!急用!!!!!!!!急用!!!!!!!!!急用!!!!!!!!!!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19 0:02:36编辑过]

网友A:
据所述不像变压器容量小;可先检查一下,进线端导线 连接是否可靠。

网友B:
对还是从源头查起,先查查进线端的问题。

网友C:
端子没压紧吧

网友D:
还是先检查你的风机,看标签的电流是多少,我觉得是变压器的功率小。

网友E:
轴流风机一般是零点几个电流,功率不大。

网友F:
轴流风机通过控制变压器(660v变380v、200VA)带动,另外还要带动一个的交流接触器(660V、100A)和一个继电器。
你的控制变压器容量是200VA也就是不到200W,交流接触器是600V 100A,本身就是个问题。交流接触器应选等于380V,这样就降低线圈浪涌电流。还有两个散热风扇的功率估计也不超过300W。

网友G:
测量一下进线侧的电流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7楼的伙计!交流接触器是600V 100A。是它的型号,线圈电压是380v ,有可能是我没说清楚!8楼的伙计提醒了我!!!谢谢

网友H:
1、紧进线端子2、查风机容量

网友I:
变压器容量小

网友J:
变压器容量不够。

楼主(2011-03-28):
变压器容量不够的话,会烧出线端(这个结论是我问过几位老师傅得出来的,也不知准确不?)!现场是烧进线段,并且两根线像是打火,而不是烧成球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