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9):
400KW的变频器原来带315KW的电动机,现在改带400KW的电动机,当频率升至40---45HZ时变频器发出很大的嗡嗡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带315KW电机频率升至40---45HZ却从来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A:
你的变频器运行电流有没有上升啊!
如果上升了肯定声音也会上升.我这里有例子的

网友B:
变频器里一定有电抗器,所以运行以后会响,如果没有电抗器,就不会响了。扼流圈的电磁噪声。这个是自然想象。如果噪声很大,那就有问题了。也许是扼流圈的铁心间隙太大了导致的;也许是电机的运行电流波动太大导致的。要检查下噪声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