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9):
abb变频器直流电压是513伏是不是有点低了,直流电压不是530伏吗?是不是储能电容容量变小了

网友A:
很正常,和输入电压的高低有关联。

网友B:
引用 楼主:
abb变频器直流电压是513伏是不是有点低了,直流电压不是530伏吗?是不是储能电容容量变小了
针对3AC380V的输入电源而言,如果是仅仅整流的变频器,这个电压却是不高。如果是针对整流回馈(四象限控制)变频器,这个电压不算太低。

当然,网侧的电源低,直流母线的电源也跟着低。你要自己检查下问题的根源。只要直流母线不低于490V,就应该可以工作。不会报故障。否则就会因故障关机。

网友C:
你测量交流输入端没,如果是380V左右的话,直流500V正常

网友D:
没问题,正常着呢!

网友E:
如果三相交流输入电压是380V,那么abb变频器直流电压380×1.35=513V电压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