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9):
有一台22KW的变频器,控制22KW的潜水泵,运行正常,后水量不足,准备改潜水泵为25KW,原变频器还能用吗?

网友A:
如果本来就是风机水泵类的变频器,换了大电机可能会运行段时间就保护了;

网友B:
绝对不能用。对于潜水泵类负载通常变频器功率要较水泵功率高一个档选择为宜。

网友C:
不可以,刚开始能运行一断时间,一会有不行了,过流保护停机

网友D:
潜水泵负载,属于恒功率负载,而不属于变转矩负载。所以要按照1:1的额定容量来配套变频器的控制。只要电机运行电流比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小,就没问题,否则,就要对变频器增容。

网友E:
可定不可以的呀

网友F:
变频器不可以带比额定功率大一级的负载,因超电流保护线路经常动作。

网友G:
要看实际运行电流了

网友D:
没错,要想选择合适的变频器,首先要确定负载电流,让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或等于负载电流。这是起码的条件。

网友H:
不行,勉强运行很容易跳闸

网友I:
变频器是否匹配主要看电流是否匹配,如果电流差不多,且满负荷运行时间不长应该还是可以用的,另外同样功率的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也是有差异的。

网友J:
不行,要烧坏变频器的。

网友D:
电机过载的应用比较常见,而且电机也允许过载(按照合理的过载周期使用),而变频器也有合理的过载周期。但是我是不用,因为变频器的驱动功率单元,最怕过载了。容易损坏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