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9):
同样是自动生成的导线交点,为什么有的大,有的小呢?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设定不好?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 我还真没遇到过, 我都习惯用T型接    2008的软件

网友B(2011-03-27):
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
很需要

网友C:
这个大小可以更改的,在工程管理器图名上按右键-》图形特性里将比例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