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一台大型冲床的安全光幕装置临时关闭,要怎么做呢?

楼主(2011-02-19):
请教师傅:因为需要,要把一台大型冲床的安全光幕装置临时关闭。机床是小日本的。资料就只有这些,要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A:
将A1,A2端子用导线短路,安全装置就不起作用。

网友B:
工作时测量一下A1、A2和B1、B2两端电压就知道应该短接了。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拆掉光幕系统的电源,应为从安全设计的角度就会保证,在异常断电的情况下保护就起作用S1,S2随便拆掉一根

网友D:
148,152短上

网友E:
光栅是控制继电器的,所以应该短接辅助触点~!同意楼上短接148,152~!

网友F:
为什么要把安全装置给屏蔽掉呢?出事故咋办?安全呀!!

网友G:
是短接还是拆掉?

网友H:
到终点控制器上直接给常开或常闭就行了!

网友C:
我想问问那些主张短接的朋友,假如控制器程序里是有输入信号为保护起作用,无信号输入为保护不起作用,你短接起作用么?

楼主:
我想应该是把148,152短上。但我没有乱来。我现在正等待厂家的回复。

网友E:
你也说了是起保护作用~!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那些主张短接的朋友,假如控制器程序里是有输入信号为保护起作用,无信号输入为保护不起作用,你短接起作用么?
既然是起保护作用所以在控制中,肯定要使用常闭点。所以说只有短接才能管用,不能把电源断掉~!

网友I:
1、观察控制器中的继电器动作情况:用物体遮挡光栅时,看那个继电器动作了,就设法使它不能动作(不管短路也好,开路也好,反正使他不能动作就是了)。

2、如果几个继电器相互动作(释放或吸合),那么注意观察遮断光栅时主要是哪个继电器动作的,哪些是被该继电器控制的,只要设法使它在光栅被遮断时不动作就可以了。

例如:该继电器在光栅被遮断时是吸合的,那么你就设法使它在被遮断光栅时不吸合(采用开路法);反之,如果该继电器在光栅被遮断时,是释放的,那你就设法使它在被遮断光栅时仍保持吸合(用东西设法固定它,不让它释放,或者采用短路法使吸引线圈得电吸合)。

关键在于找出光栅接收端的控制对象是谁,何种控制方式? 有针对性地采用相应方法使它不动作,维持原状。

楼主:
兔子哥说得是。

网友J:
还是先仔细看看说明书吧。一般大型冲床带光幕的都有关闭光幕的开关。
要是光幕一直开着没办法组成自动生产线。

网友A:
其实此种光幕在控制电源箱正面已经设计有转换开关,方便在调试模具时,冲床能正常工作。也没有必要去动线路,短路A1,A2,只是维修时判断可用到。光幕保护装置的触点串联到冲床的急停线路中。

网友K:
还是兔子哥回答的好考虑问题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