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9):
电子镇流器和日光的瓦数必须匹配么?32瓦的日光灯管用18瓦的电子镇流器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用32的电子镇流器驱动18瓦的灯管呢?会烧灯么。事情的起因是家里的台灯坏掉了,使用的是11瓦的灯管,当天迷迷糊糊地买了个32瓦的电子镇流器,能用么,请大家说说。在百度上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烧灯管,有人说可以放心用。我都糊涂了。

网友A:
应该能用  即使要烧也是小 的带大的     大的带小是不可能烧的

网友B:
大代小可以,反之则不行。

网友C: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镇流”,镇流实际上就是稳定 ‘电流’ ,不同功率的灯管需要不同的工作电流!最好配套使用。否则不是烧灯管就是烧镇流器??

网友D:
镇流器这种东西 只是稳定电流,这种东西效率低  还是买节能灯吧

网友E:
大马拉小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大代小可以,反之则不行。
放心用,我用了这么多挺耐用的。

网友G:
如果是铁芯镇流器,小的带不起大的,大的不能带小的,因电流太大会烧灯管;而电子镇流器本质是一个开关电源,相反地;小的带大的会烧镇流器,大的镇流器可以带小的灯管。

网友H:
楼上说的是电感的吧后者是镇流

网友I:
节能灯比较好!

网友J:
我用了挺好用的。

网友K:
呵呵,你不迷糊,买了个耐用的。电子的以大带小,没问题的。以后坏了不用再买,常用的普通节能灯都能代用。还便宜。

网友L:
电子的一般随便用!镇流器的没怎么注意过,应该也可以的!差不了多少电流

网友M:
用是可以用,但是启动时的启动电压偏大,经常启动会降低灯管的使用寿命。

网友N:
   问题并不弱智。
   可从电子镇流器的工作原理、及灯管的参数去分析;有条件的,在做好分析后,也可做相应的试验。
   可从安全、效率、器件寿命等方面考虑。

网友O:
小带大,日光灯会容易烧的

网友P:
大带小可以但浪费

网友Q:
看什么电子整流器,有些电子整流器是20W到40W可以用。

网友R:
我的就是大带小,用了一年多了.证明没有问题.

网友S:
如果你买的是电子镇流器,那么大的镇流器输出的电压大,如果让它带小的日光灯,必然会使电子束的电流增大,所以也很容易坏.

网友T:
用是可以用,启动时的电压偏大,日光灯会容易烧的

网友U:
我是做灯管的。一般家用没问题,又不是做参数测试,18W倒40W都没问题。

网友V:
大家分析得很好,电子镇流器大带小能用。最好误差小一点。

网友W:
我家原来有一个老是烧坏镇流器,后来也换了一个大的镇流器就好了,没事的放心用好了

网友X:
节能灯里的的电路和电子镇器电路相同吗?

网友Y:
那是可以的
没有一点事

网友Z:
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山寨的电子镇流器 即使棒管灯丝烧断 ,只要不漏气同样能点着。再说日光灯电子镇流器比较容易坏,棒管坏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