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9):
新手上路:初遇磁粉制动器DZF1-200最大电压24VDC,最大电流2A。测制动器内阻八百多K 欧,应烧坏了。手动控制器空载输出41VDC,等于整流桥输出电压,手调控制输出无反应,请大侠指点:空载电压高有这么高吗?正常状态如何?怀疑控制器坏了烧坏制动器。

网友A:
找一个60w 10欧姆的电阻连到电流输出端,再测量电压才行,控制器就是一个恒流电源而已

网友B:
磁粉线圈串60w 4.7 k可调电阻,接24V.可手动

网友C:
找个灯泡,接上调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搞掂了,找来新制动器装上,OK。因为控制器是控制电流的输出,显示的数值也是电流值,制动器确实烧坏了,所以手动调节控制无反应。谨慎点好,避免拿好的配件装上又烧坏。用灯泡做假负载方法简便可行。谢谢!

网友D:
制动器内阻八百多K 欧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