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9):
目前有个程序想用两个步进电机带动主轴电机画圆,想请教高手能否完成?该如何完成?

网友A:
选个支持圆弧插补功能的PLC,直接用圆弧指令做

网友B:
呃,以前在论坛,,见过类似的实例,而且那位师傅做成了!!
好像是把圆细分成80份,然后在CAD上取点,计算坐标
用两台步进电机配合滚珠丝杆做的,但是精度不是太高
要么你搜下帖子,问下当初那位师傅是怎么做的

网友C:
应该能,我也没试过,通过计算来控制两个伺服电机

网友D:
呵呵;需要PLC有这个功能;

网友C:
n你那可以看看

楼主:
有谁试过吗

网友E:
用过某品牌PLC 做个,自带圆弧插补功能,就一条指令的事,挺简单

网友F(2011-03-28):
带圆弧的运动控制器 http://www.atcnc.com.cn/mc/m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