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9):
1、像图形中的星三角启动,先是KM1跟KM3动作(星形),然后KM1跟KM2动作(三角形),假如KM3的常闭触点取消,用导线代替,那要考虑KM3的剩磁问题吗?

2、图中的接法用了延时继电器这一特性:延时继电器触点动作速度要比中间继电器、接触器触点更慢。因为这样KM2可以自锁,如果把这个图改成PLC程序,可以实现星三角启动吗?
这几个接触器用Q0.0、Q0.1、Q0.2代替
PLC里中的同一个软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同时动作吗?还是和传统的继电器动作有顺序(常闭先断开,常开后闭合)?那定时器的触点动作有顺序吗?

网友A:
km3不能去掉,plc的输出是程序最后一块输出的

网友B:
改用PLC控制无压力,完全可以,没一点问题的
PLC里同一个软无件的常开常闭触点应该是同时动作的,没动作顺序吧

网友C:
完全可以用PLC代替,如楼上所说KM3的接点不能去掉,PLC里的继电器的接点的开闭是同时动作的。

网友D:
完全可以改用PLCK控制,但外部注意也要加上接触器互锁

网友E:
PLC里面软互锁。外面继电器硬互锁,星角转换有很多编程方法。

楼主:
PLC里的继电器的接点的开闭是同时动作,这话意思是断开的触点到闭合的时间,跟闭合的触点到断开的时间是一样的吗?

网友F:
在继电器控制原理图中略作修改就可以了变换成PLC梯形图了。

楼主:
星三角启动,用传统的继电器控制,延时继电器的触点只用一次,能实现吗?
我师傅说能实现,我想了一下,画不出来。

网友G:
完全可以。要将PLC的程序转化为继电器电路才艰难。

网友H:
完全可以用PLC代替,内外部都可以实现联锁,还可以增加信号指示

网友I:
以上的电路plc完全可以实现。k3可以用plc里的时间继电器来完成。

网友J:
接触器是用来驱动负载的,PLC改造时不能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