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开关

楼主(2011-02-19):
大家好:问下大家,行程开关是不用接电的吧,那行程开关上还标有DC220V/AC380V这是什么意思了?而且电接点压力表也是这样的我不太明白,它们就是机械的开关量,标的那是什么意思了,麻烦大家帮帮我了、。。

网友A:
行程开关肯定是要接电的!!标有DC220V/AC380V是触点的使用电压参数!DC是直流,AC是交流!一般还要标出电流容量!它们就是机械的位置量转换电接点的开关量!!

网友B:
行程开关上标有DC220V/AC380V是指的触头的容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行程开关肯定是要接电的!!标有DC220V/AC380V是触点的使用电压参数!DC是直流,AC是交流!一般还要标出电流容量!它们就是机械的位置量转换电接点的开关量!!

网友D:
开关上标的都是额定值,你只要不用在超过所标的数值的电气线路中就能正常使用,尤其是电流更为重要,不能超过额定值,否则会不起作用的。

网友E: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F:
楼主缺少实践啊

网友G:
虽然不用接电源但它经过的是电信号,所以它有耐压问题。

楼主:
哦 我明白了 ,那意思就是说行程开关闭合后,触头所经过的电压,最大是DC220V/AC380V?是这样子吗?

网友H:
如8楼所说,行程开关虽然不需要“电源”去工作,但需要接入电信号。

电压等级,可能牵涉到绝缘和灭弧问题;
触头所接入的电压,断开时也有。

网友I:
虽然不用电源,但触头是有电信号经过的

楼主:
嗯我今年刚刚毕业。。实践少呵呵

楼主:
哦呵呵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