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接线

楼主(2011-02-19):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接这个高手帮下我,谢谢了,图中是流量计的接线图,图中红线圈是什么意思了?接的是什么东东了

网友A:
电流表吗,可以不接一般是现场就地显示表

网友A:
可以直接短路跨接过去就可以

网友B:
这是一个远传传感器4-20mA的电流信号

网友B:
红圈内是采集板上串到传感器上

网友C:
说明您的流量计输出是两线制4-20mA,工作电源24VDC。那么,4-20mA直流电流信号输出可以接入任何具有4-20mA输入功能的单元,如:仪表,PLC AD输入,各种数据采集单元等。

网友D:
路过打酱油的 学习了

网友E:
模拟量信号的输入端~!

网友F:
红圈内的器件应该是一个流量指示计量仪表,如指针式、数字式显示仪表,满量程是20mA的电流表,但其刻度应该是流量刻度(单位)。

网友G:
4~20MA电流模拟量输出。

网友H:
你的水流量的反馈信号是4—20mA模拟量的反馈给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