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1-02-19):
设备上用三菱伺服MR-J3系列200w功率在运动过程中出现每次位置停得不一样,原点位置停不住,五个伺服多是一样,那位师傅知道原因帮我解决,谢谢急呀
前段时间还没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传动硬件用的是什么?精度达的到吗?

楼主:
传动用的是同步带,精度不需要太精确,现在是每次相差的距离多不一样。

网友B:
伺服用的上位机是什么?如何控制定位的?

网友C:
如果真是这样,可以从机器上取下电机,做一下空载的运行,如转动一转,测试一下放大器和电机是否正常,如正常,安装后再试,看看问题在那里,会不会有机械的问题。或是程式有小问题。相信问题总是可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