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模板里的KGS换成图片

楼主(2011-02-20):
请教怎样把模板左下角的KGS换成自己想要的图片,就是图标,恳求帮助,多谢啦

网友A:
在打开绘图软件时,点击新建文件就要先设置绘图作者和公司名称和电话地址等

网友B(2011-03-27):
在新建一个文件打开后,选择“功能-符号菜单”,在“符号菜单”中左边栏中选择“MISC_CN”,在点击“MISC_CN"后的右边,选择你要的一个页面文件(比如“A3图框A4输出.SYM”鼠标指向此文件然后右键选择“编辑符号”,在打开的编辑界面中右下角可用选择“自动改变功能”和“区域”选项,一,再用鼠标框选要换的图标删除,再将你选的图标复制-粘贴所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