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电脑安装不了组态王?[原创][求助]

楼主(2011-02-20):
怎么电脑安装不了组态王?在安装亚控组态王时没法下去?
错误提示是: 以前安装过6.51,后来有问题直接删掉

网友A:
将原安装的低版本软件删除再进行安装

网友B:
注册表清理一下 不会搞就用360安全卫士或超级兔子等工具清一下

网友C:
以前装的软件没有卸载完,用360安全卫士清理一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