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0):
如题, 某负荷需要敷设一条240平方的铠装电缆或两条95平方的电缆, 由于是室外敷设, 因此采用钢带铠装电缆, 问题是, 各条电缆的芯线电流和是否为零? 会不会引起钢带环流发热损坏电缆?
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三相电缆共串一根钢带缆是不会形成环流的,单相电源穿一根钢带缆或钢管是不行的容易产生环流烧毁电缆。

网友B:
敷设一条240平方的铠装电缆或两条95平方的电缆,
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A:
可以使用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我没有用过。
   但想来,两根完全相同的铠装电缆(有三相和零线)并联,只要电缆的质量合格,从原理上说,应当是无问题的。

   哪位朋友有使用经验的,可以介绍一下。

网友E:
铠装的电缆还没有试过并联使用,一组是没问题,单相穿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