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

楼主(2011-02-20):
电接点压力表指示压力在上限压力与下限压力之间时,电气触点公共端与上,下限端都不通,这种说法对不对?请前辈们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对的。实际压力小于等于下限压力时,下限接点闭合,否则断开;实际压力大于等于上限压力时,上限接点闭合,否则断开;

网友B:
判断这种说法对不对,首先要了解电接点压力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从电接点压力表的结构上看,在静态下,压力表的指针(公共端)在零位,与下限触点闭合。当压力表在使用中,压力达到上限指针设定值时,与上限触点闭合。当压力处于上限与下限之间,肯定是公共点与上下限端都不通了。

网友C:
应该是不通的吧!

网友D:
4楼的解释是正确的。

楼主:
有的师傅说是保持上一次的动作,由于手头没有电接点压力表,做不了判断,请有实践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在此谢谢了!!!

楼主:
谢谢了,楼上的师傅,太感谢。 这么说触点的状态应该是三种状态,
1,低于压力下限值,公共端与下限触点接通
2,处于下限与上限压力之间,公共端触点悬空
3,高于上限压力,公共点触点与上限触点接通。
希望有实践经验的师傅们来肯定一下。谢谢了!!!

网友D:
基本就是这三种状态,我个人认为以下说法可能更妥点,不知楼主看法如何?
1.低于压力下限值时,公共端与下限触点一直是接通的。
2.正常时(即处于下限与上限压力之间时),公共端与下限触点、上限触点是断开的。
3.高于压力上限值时,公共端与上限触点一直是接通的。

楼主:
等待着实践的检验,是不是有实际工况的朋友来说一下,等我的表调试系统的时候就知道对不对了,

网友E:
4楼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F:
这种说法是对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