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0):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8&id=251820&replyID=1387460&star=1&skin=

我自己是室内维修电工,看到窃电的帖子很感兴趣.其中4楼和82楼说的比较有意思,在这里想请高手来谈谈.
4楼的意思有类似装置可以达到目的,我不知道低压有没有类似装置,在高压上可以使用变频器和电感的组合,向电网反馈高次谐波,如果计量设备是老式的机械电表会造成少计量,但是电网供电的稳定性会受到影响,同时一部分同一线路上的用户的部分用电器会出项故障.这里用到了变频器,所以要到82楼了,说家里的用电器这个也变那个也变,其实只是部分变频的,变频在现代家电上的应用是个噱头,不是彻头彻尾的一进机器就先进变频的,比方说现在冰箱用电少,其中之一是因为保温层厚了,不信你比较一下相同体积的冰箱,老式的和新式节电的哪个内部空间更大.
希望能看到更多偷电的方法,因为只有会窃电了才能去查处窃电,大家说是不是啊

网友A:
请教:家用节电器是否节电?

从网上得知:广州市森韵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生产家用节电器,如果不节电它的产品卖不出去,就不会生产;如果会节电?与安装变压器等元件节电,有什么区别?

网友B:
这个还真不懂!高手请进!

网友C:
呵呵,窃电的方法,一般不公开讨论;
查处窃电的时间长了,会看到一些常用的方法。

但以前我们单位有专人管,所以我对这些不了解。

网友D:
电子计量表基本不能偷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窃电的方法,一般不公开讨论;
查处窃电的时间长了,会看到一些常用的方法。

但以前我们单位有专人管,所以我对这些不了解。
你说的对,一般不公开讨论,但不讨论怎么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不明白怎么去查处?

楼主:
既然是计量装置就能使之在某些功能在某些时候失效,特别是电子装置

网友E:
技术帖,到底要不要学习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一般不公开讨论,但不讨论怎么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不明白怎么去查处?

可以相关人员内部交流;
适当的讨论,我并不反对。

楼主:
要不要版主开个贴专门讨论阿?

网友F:
建议楼主开个专题报告大家都交流交流这方面的。

网友G:
现在的电子表 更容易糊弄。见别人用干扰信号 扰乱数字表。

网友H:
在有些夜市,看到摆地摊者向大家演示所谓"省电器",插上后,电表变慢,不少人上当.回家后不起作用.此道具有两种:1)用的是无功表,插上一个改装的电容后,无功表变慢;2)将一个电表内部改装,连线到插座,插上道具后,电表变慢.窃电的手法改变电表的三要素,即可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