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1):
我所在工厂,需要前面发生机械故障以后后面停止!
有没有能够测速度的东东,使后面电机停止运行!!!!!!!

网友A:
加一个速度继电器就可以了,主要转动常闭点就会闭合

网友B:
在前面的机械上加一个速度继电器,把速度信号反馈到后面的机械上做为起停控制

网友C:
有速度开关自身带延时功能,时间长短可调

网友D:
用一个接近开关测是否转动,再用一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E:
零速开关